汽车低音炮声音变小怎么弄?

楼主(2014-09-16):
声音很小,测量了一下功率管,35V升压电路也都正常,量了电位器也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检 查 功 放

网友:
电容,绝对是电容,我有次修了个漫步者的低音炮,也是低音很小声。最后是低音那一路上的一个小电解电容。外观很新的。你换下试试,反正也没几个。只做参考

网友:
在电路中,有一个电解电容控制音量大小的!

网友:
淘宝买个 自己改装一个声卡

网友(2014-12-07):
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

网友(2015-04-20):
经常见到就是功放集成块的问题多一点,还有声音沙哑也是集成块的问题多见。

网友(2015-05-22):
测下对管,和升压管。 如果升压小且有电组烫手, 查推动管
这种板子 不好修, 但是效果不错

网友:
我有一个低音炮一边喇叭没声音怎么修?

网友(2015-08-19):
一般都是电容失效引起的。

网友(2015-09-21):
应该是功放三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