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这屏还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4-09-16):
一个50几寸的游戏机屏,冷机开机时没问题,用几分钟就出现线条,不会真是屏坏了吧

网友A:
已更换逻辑板,故障依旧,单接一根屏线,显示为一半白屏一半线条

网友:
因为以前很少遇到这种大屏的,点屏工具不支持这个尺寸,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想吗?求高手来看一眼

网友:
好像就是屏坏了

网友:
你用万能通用版试一下啊 。  不行再加焊一下 屏上的主芯片  再不行就还给客户吧 。 没的整了 !

网友:
万能通用板能支持这么大的屏?52寸的哟,屏芯片还不敢随便动,万一弄到屏上完全没字了不好和客户交待

网友:
年初我也遇见过,捕鱼机的。最后放弃了

网友:
换快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吧

网友:
屏都下雨了  请问下是三星的屏不 是 三星的就放弃吧

网友B:
我遇到一个 三星52寸的 比你问题小点  是换芯片 换好的,  换了板子 也是 不行的,你要不换个 芯片看看

网友:
是换那个芯片?屏电路的还是转接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个 三星52寸的 比你问题小点  是换芯片 换好的,  换了板子 也是 不行的,你要不换个 芯片看看

屏电路我还没拆,很少修屏电路,客户不同意都不敢随便拆,风险太大了

网友:
放弃吧,修复的机率不高,风险大。。

网友:
真的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用万用表量一下边板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屏挂了

网友C:
轉換板的bga可能脫焊,用手壓一壓就可以明顯有改善故障。
就可以知道故障點。 這個確定(屏)沒有故障,不要拆屏)

网友:
弄到屏上完全没字了不好和客户交待,客户好会赖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电压有问题。看看TAB有没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轉換板的bga可能脫焊,用手壓一壓就可以明顯有改善故障。
就可以知道故障點。 這個確定(屏)沒有故障,不要 ...

我都试过了,几块板上的芯片全压过,确定不是虚焊引起的,转换板我这没有代换的,所以没办法试

网友:
可确定屏没事,应是电路板问题,刚开机是测所有供电电压,花屏时再测量对比下。发现较热芯片的可用冷却法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试过了,几块板上的芯片全压过,确定不是虚焊引起的,转换板我这没有代换的,所以没办法试

只能說是 轉換板故障了
更換就可以了
或是請人回焊一下 就可以知道。

网友:
这个屏明显是坏了

网友:
你用手压一下屏边看看线条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就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更换逻辑板,故障依旧,单接一根屏线,显示为一半白屏一半线条

有菜单按钮吗?按一下看看菜单有道道吗!

网友:
屏的可能性较大。找一块通用板试机排除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想了一下,也有可能是屏线处虚接啦,你按住驱动板到逻辑板上的LVDS线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还是驱动芯片的问题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能說是 轉換板故障了
更換就可以了
或是請人回焊一下 就可以知道。

前辈,问一下你说转换板是 主板  还是逻辑板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问一下你说转换板是 主板  还是逻辑板  谢谢。

多照幾張相片吧 容易分辨故障點。
線條(60轉120) 這個板故障
如沒有轉板 就是主板故障
直線條跟(面板)屏。是沒有關西的。
如還有其他故障,就請多拍幾張相片(判定)
還有其他故障否。

网友:
没工具 很蛋疼的

网友:
没整了,我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VGA线也有可能,     还有就是排线

网友:
    主控板换了还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
屏还在我店里,客户一直没联系上,屏上的板换了没效果,转换板没找到可以替换的,故障还未修复

网友:
用加热法测试了很久,结果现在冷却了开机直接就花屏了,郁闷

网友:
用手压一下屏带  看有反应没有   图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4-10-16):
我有两块这样的屏。问题没你的严重。只是边上有两厘米左右。三星的屏。捕鱼机上的,然后客户嫌麻烦。不要了。扔我这里了。板子换过了。是屏的问题。有会修的吗?

网友E:
恐怕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照幾張相片吧 容易分辨故障點。
線條(60轉120) 這個板故障
如沒有轉板 就是主板故障

这个就是转换板,没有货换呀,估计就这个的问题了

网友(2014-11-21):
放弃吧,这么大的不好弄。

网友:
没希望了,,逻辑板没事的

网友:
屏和屏线连接的地方是不是那种波璃片做的,轻轻一碰,外面看不出什么,实际已经断线了

网友:
象下雨重点查高压和低压,如果不正常,就继续找

网友:
可能TAB压接不良 导致屏缺少某组电压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