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R428主板上R804的位置

楼主(2014-09-16):
百般搜寻三星R428的点位图无果,不得已在此发贴求助,还请有此点位图的新老维友帮忙指教。
此板型号和版本如下:
MODEL:SUZHOU_L_DDR3
PCB CODE:BA41-01217A
REV: MP1.2
此板故障为VGA显示正常,内接屏不显,经量测发现J500-26疑似有开路现像(对地阻值有1千300多欧),但苦于没有点位图,就是找不到和这条线相联的R804位置,因此也不好确认是BGA空焊还是R804开路(因客户拿来时说有换过显卡BGA,所以个人感觉应该是R804开路的可能性较大,还请有此点位的维友们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804的阻值好小哦  也许都没有这个 料  加焊吧   可能是虚了

网友:
我知道R804阻值很小,问题是找不到位置,找到的话就好办了,再一个这个桥之前别人有换过,找不到点也不好确认啊

网友:
找到点位图了吗? 我也在找这个电阻

网友:
没找到点位图,但这个电阻找到了,在显卡BGA后面的那个排插下面一点(哥哥能知道我找这个点有多难不,偷偷告诉你,是一个个电阻逐个量出来的/,没点位就是这么狠:L),经确认是J500_26pin到R804 PCB内部开路,飞线后内屏显示但有重影,又量J500_23PIN脚无值,经确认为显卡BGA_AM9 OPEN,需更换显卡BGA,本想换个显卡马上就能拿钱的,没想后面的事把我给气的吐血,上BGA机台拆下显卡后确认BGA和主板状况(主要是确认板的这点还是BGA这点开路,其它不确认),发现是BGA开路(得,本来想如果是空焊植下球能多挖点银子,不想这里又从谈好的总价里减去一笔),挖自己肉也木法了,换新的~,主板去锡--》清洗--》上焊膏--》装BGA芯片。。。三下五除二装好冷却后大楖量了下(主要量电压对地阻值和到北桥的总线,总线没量完整),没发现短路和开路,插电流表反应正常0.04,直接装家伙上电开机,短接开关线路半天屏却没动静,感觉不妙脑门也开始发凉,妈的,难道没装好~不能啊,对自己装BGA还是有很大把握啊~,慎重起见还是用表仔细量量,随即扯掉电源,操起万用表对着显卡到北桥数据线串接的电容就是一通猛戳,结果真的是挨在一起的一对电容显卡一端无值,这个结果维友们都知道如何处理了,呵呵,没话说,只能重拆显卡准备二次重装,拆下后再确认这两颗电容连接的BGA焊盘时,鼻子都没差点气歪,这两个点竟然同时PCB开路(具体点位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正放主板显卡焊盘左上角往右数8下数4,维友们知道是连接北桥的数据线就行了),奶奶的,还不是导孔不通,如果是导孔不通还能灌点锡啥的想想办法,虽说经验咱有点,但这种BGA焊盘下同时两根PCB夹层开路的也眼看着回天无力了,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竟然出了这么个结果,更要命的是该如何向客户交待,万一人家即使不修也要搞到维修前的状态,拿什么给人家搞~~·不过后来这客户还算可以,给他说明情况后人家也表示理解,后换板了事。
这里哆嗦这么一大堆,不知道维友们看出我修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我上面说装好之后才确认总线对地阻值(我一般装BGA后都会确认总线阻值,一个是因为总线数多空焊好发现,再就是总线多都串有电容也好量,当然能多量肯定是最好),还是部分确认,这点在很大程度上会存在误区,因为老鸟都知道量的越多越能发现问题,这个也当然取决于经验的判断,经验多的就知道什么情况下哪些线可以忽略不量(大多也是因为懒,我可能就属于这类,嘿嘿),我这里应该也是仗着鞋大不挤脚,在拆下BGA的时候没去确认一下关键部位的好坏状况,如果拆下后确认了总线,也很有可能不会出现后面装桥后的那些动作,所以在这里给新手提个醒,别学我这样,该量的尽可能多去量量,只要时间上把握好多量多对比肯定不会错~

网友:
因为这板之前是开机板(VGA外接显示),所以拆桥后没确认总线这个也是我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