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一触发就没 3v5v

楼主(2014-09-16):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K55VD 独显的 待机电流0.02 有5V 没3.3V 这机子好像触发才出3.3V  机子是可以触发的 触发后测3.3V有出来  但马上就掉电了 在测待机5.5v 3.3v就没了   请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就掉电了?看看3.3V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保护了,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去挨着挨着查。。

网友:
按下开关 电流有时候会跑到0.6多 或者1A多  后级都查了没短路 3V 5.5V后级 阻止大概都250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的话一般现查后继开关管这块,再就是南桥看看发烫没有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桥不烫  发现了一个微短1.5内存才0.2欧 拆了CPU  内存  阻止也才12欧       他的内存也挂了   怀疑1.5有问题  阻止才12欧

网友:
后级的电压有短路导致的

网友:
内存1.5短路的  1.5V修复好了  现在阻止350左右  但还触发 5.5V 3.3v 马上掉没了

网友:
现在电流还是1A左右吗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这板很多这样的毛病,还有不定时掉电

网友:
后级有严重短路

网友:
修好没啊,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
0.6  应该是缺电压  掉电维修吧

网友(2014-11-01):
应该待机只有5V

网友:
这个机器代机只有5V,我这个机器一样是掉电没有搞好。

网友A:
将19V的供电模块挨个隔开,隔一个模块上一次电,隔到不掉电了,把相应模块的供电芯片和MOS换掉,K55VD我在工厂修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板子

网友:
后级短路?LZ修好记得分享下

网友:
没有图纸,修起来难啊

网友:
看下有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19V的供电模块挨个隔开,隔一个模块上一次电,隔到不掉电了,把相应模块的供电芯片和MOS换掉,K55VD我在 ...

我手上现在有块K55VD  开机几秒定时掉电 用电池不掉  正常。用电源就掉,也能亮机  把内存拆掉也是开机几秒就掉   把CPU拆掉就不掉(当然CPU供电也不会出来)我就想问下  这是CPU供电这一块出问题了吗??

网友:
您这板不装CPU应该有供电电压吗?,K55VD不装CPU是有CPU供电的,电流应该要跑到380MA左右,如果光板没有CPU供电,检查一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另外此型号的板子,PCH的25M静振和1.5VS没出来都会倒致CPU供电电压出不来

网友:
华硕的本没有图纸不好修的

网友:
换3.5v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