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啊!!!!!!HPG42开机显示一下就灭

楼主(2014-09-16):
显卡做一下就能亮 不关机能正常使用  如果关机在开机 显示屏就显示一下就灭  电流在1.8外接正常      大神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A:
主要好的查显卡。换显卡把

网友:
换显卡。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测了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好的查显卡。换显卡把

显卡测了  正常       还有其它吗?   可能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我是菜鸟,只能给你摇旗呐喊顶上去让高手看到。别说我灌水哦

网友:
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慢慢琢磨吧!

网友:
显存也不是没有可能哦!

网友:
把屏去掉,试试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