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AI 版号是:K40ID触发掉电求思路,求图纸

楼主(2014-09-16):
  今天接到台ASUS笔记本,ASUS X8AI ,版号是:K40ID 触发掉电

按下开关,电流 到0.35马上掉,求各位大神指点,求图纸 、独显的  显卡型号是:N11M-GE1-B-A3

网友:
缺少供电导致的吧,各个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A:
0.35 应该还少很多电压吧。。为什么不量出来供大家参考下,再帮你想法子呢

网友:
看下主供电, 还有就是转换电压 都有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5 应该还少很多电压吧。。为什么不量出来供大家参考下,再帮你想法子呢

内存是三代内存,触发瞬间,内存电压出来了,独显的,显卡电压待机下就出来了,其他的触发后都没有出来,主要是没有图纸。。。。

网友:
ASUS的机器就是坑

网友:
ASUS的本子,就是坑,

网友:
可以参考K40AB的图纸,论坛上有下的啊

网友:
机器修好了?机器还在手上吗?这机器待机时3个电感有电,但是不是你说的显卡供电。你这机器要么就是CPU电压没出要么转换电压没出 要么就是桥,这机器单桥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片板子,没有图纸,是版号是:K40ID、(K40AB、K40IE什么的图纸都不一样的)我下载 过看了

网友:
华硕就是坑啊,满满的都是泪

网友:
楼主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C:
今天店里修的  一样毛病  加焊桥和显卡   就好使啦

网友D:
最后修好没,站里应该有图纸

网友E:
显卡供电开机后才有的啊!重点查查显卡供电芯片和mos管。

网友:
还没有,放在那里好久了,准备考虑换板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店里修的  一样毛病  加焊桥和显卡   就好使啦

一样的版号吗? K40ID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修好没,站里应该有图纸

站里没有图纸的,都找过了,参考的都没有  K40AB  K40IN 什么的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供电开机后才有的啊!重点查查显卡供电芯片和mos管。

这个显卡 待机下就有了。。 我确定过好多次了  电感就是显卡的供电电感

网友:
0.4左右不应该先找3、5V  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版号吗? K40ID的哦

对  一样的

网友:
楼主,先量一下所有电压。再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估计不好找,上回速过一个回焊显卡好的,不过电流不一样

网友(2014-10-29):
我手上也有块一样的    还是触发掉电

网友:
只有点位哦

网友B:
神速上传上来!! 感激不尽!!!

XBC

网友:
有些机器显卡供电0.8待机就有

网友:
桥片特容易坏

网友:
华硕的本本。。没图纸,真的是一种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速上传上来!! 感激不尽!!!

你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三代内存,触发瞬间,内存电压出来了,独显的,显卡电压待机下就出来了,其他的触发后都没有出来, ...

显卡待机出来不对,先修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