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插VGA 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09-16):
最近遇到 很多显示器 都是插VGA 线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  请问是什么问题  5V 12V 乱跳,不插VGA 显示 正常 提示无信号。

网友:
驱动MUC刷下试试

网友:
不是 驱动板 问题 还是电源 板的问题 就是查 不出来

网友:
那通用电源试试你的板子呗~飞两根线就行~5v 12v on/off

网友:
电压跳变,检查一下电容,反馈电路,开关管性能

网友:
插上VGA,工作了.灯一闪一闪?电源保护?或者是驱动板.这个你得拆机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