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触发电流到0.5A,最后掉到0.4A左右!

楼主(2014-09-16):
好久没有上论坛发帖子了,总是在下载东西,看看积分不够了,就上来发一个帖子,来赚赚积分,小伙伴们不要吝啬你们的积分啊!
前几天下面县城一位同行发来三台本子,一台华硕的,一台联想G450,一台DELL!
登记好,开修
华硕的板号是K43SV  REV3.0,好像这个系列的华硕,充电接口都容易断!然后我换了充电接口,结果尼玛电流卡到1.2A就不动了,拔插内存无效,之前尼玛都能点亮了,难道BIOS通病被我遇到了,二话不说,刷起了BIOS,结果成功亮机!这个修的简单!就不详细说了,通病!
接下来就是这台G450了,上论坛看了下,说这机器BIOS容易坏,没有丝印,比较难修!
大致浏览了一下,就开始拆机器了!
拆完机器,各大电感都量了下电压,居然供电都出来了!
随后量了CPU供电的PG,3.3V有

然后又量了下无线网卡的插槽22脚,无复位!
然后就把故障范围缩小了
心里一响,供电都有了,电流这么低,是不是CPU没有工作啊,于是就找到了时钟芯片!
找到时钟芯片,量了下CPU时钟的的引脚,没有电压!
打开图纸

供电有,就是没有开启
查到是南桥发出

修到这里,尼玛是南桥坏,还是时钟坏啊?
打1脚的对地阻值598,也判断不出来啥啊,这个时候,就跑线呗,结果尼玛跑了半天都没跑出来,索性就拆了时钟
拆完之后,一打值,为无穷大,这不是断线了嘛?想到之前跑线没跑出来,就从CPU的PG借了信号来开启!

结果上电触发,电流还是老样子,结果就去量电压,表笔一量到时钟开启脚,电流就上去了,然后卡在0.9不动
断电,再来一次,这次就把表笔放上面,结果亮机,但是卡在LOGO那里
再来一次,就一直把表笔放上面,成功过掉LOGO,难道是这个CPU的PG信号功率不够?结果就自己改了个电路,自己做了时钟开启信号

再次触发,电流哗哗的上去啦!

修机不易,且修且珍惜!
最后奉上我刷亮的华硕K43SV REV3.0的bios

K43SV REV 3.0.rar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lz 技术很牛! 我有台K43SV  REV:3.0 到现在都没修好  有时能开机到1.2 不动,有时开关指示灯亮,机器0.028 不动

网友:
这个程序很不错,我一刷就好了,是独显8显存的程序,感谢分享

网友:
显卡是N卡的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一般修起来就比较得心印手!厉害

网友A:
还很想知道这台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B:
楼主自己怎么是怎么做时钟开启信号的呢?是断开这个信号与南桥相连线路的连接从R873电阻一端直接飞线进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很想知道这台是怎么修好的?

DELL是二修机器,主板板层给人刮开,南桥边上的白胶给人吹黑了,我果断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怎么是怎么做时钟开启信号的呢?是断开这个信号与南桥相连线路的连接从R873电阻一端直接飞线进行的 ...

本来就断线了,或者那个电阻无穷大了,我就用时钟的3.3V供电接了K级别的电阻,再飞线到时钟1脚,就成开启信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断线了,或者那个电阻无穷大了,我就用时钟的3.3V供电接了K级别的电阻,再飞线到时钟1脚,就成开启 ...

你的方法还不错,你这里接了K级别的电阻是不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的呢?

网友:
这个时钟开启上拉电飞线值得参照  以后也用上这一招  哈哈  感 谢

网友D:
其实在这个机器里面,时钟开启信号根本不用改,CPU供电芯片本身就预留了一个时钟开启信号CLK_EN#,你只要从这个脚飞线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这个机器里面,时钟开启信号根本不用改,CPU供电芯片本身就预留了一个时钟开启信号CLK_EN#,你只要从 ...

那个上拉电阻都没有装,就直接改一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上拉电阻都没有装,就直接改一个了!

这个上拉电阻没有装的话,应该会影响时钟开启信号CLK_EN#的正常工作状态,楼主这里可以找个相近阻值的电阻安装。

网友:
直接连线省事

网友:
实地的技术就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断线了,或者那个电阻无穷大了,我就用时钟的3.3V供电接了K级别的电阻,再飞线到时钟1脚,就成开启 ...

楼主 犀利 顶个

网友(2014-12-28):
恁长一根线。。。。。

网友:
华硕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呢?楼主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这个机器里面,时钟开启信号根本不用改,CPU供电芯片本身就预留了一个时钟开启信号CLK_EN#,你只要从 ...

我来纠错 之所以不用是因为这是低电平有效,而945以上的平台的时钟是高电平开启,所以这个就算用了也要用三极管或者门电路转换成高电平 ,所以飞线是不行的,还有其他人说的把这个没用料的电阻装上去就行,那也行不通因为还要把后面的一些转换电路统统加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拉电阻没有装的话,应该会影响时钟开启信号CLK_EN#的正常工作状态,楼主这里可以找个相近阻值的电 ...

不要被他误导  装上去是不行的,具体请看我对黄新船的回复  实在搞不清可以自己分析图纸 或者加QQ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被他误导  装上去是不行的,具体请看我对黄新船的回复  实在搞不清可以自己分析图纸 或者加QQ

因为这个电阻如果没用料那么后面的转换电路也不可能用料 除非设计者脑残用料扎实 那只能说用料相当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