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新手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9-16):
   客户拿来一台DELL机说不开机,经过和客户交流,得知这台机摔过,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到0.9掉电。和客户说主板问题,350元,客户爽快答应,于是拆机维修,妈的没图这可怎么修啊,没办法,只好瞎猫碰死耗子了,拆掉内存电流0.6左右掉电说明已过内存,于是想起客户说摔过就用手按压板子,当用力按到cpu供电芯片就不掉了,于是加焊cpu供电芯片,加焊完还是一样,咋回事,于是再用手按压cpu芯片不掉电,难道板层短线了,按了几次电流只上升到0.2就掉了,唉,悲剧了。经过思考,唉。我怎么怎么笨呢。过了类存就是显卡啊,怎么把显卡忘了啊。再一看。cpu芯片离显卡很近,用力压的时候影响到了显卡,所以不掉电了。果断上bga加焊显卡,电流果然不掉下了,出现了久违的loge.哈哈,

网友:
显卡虚焊导致掉电

网友:
恩,显卡虚焊了,

网友:
摔过导致虚焊,恭喜楼主发了

网友:
摔虚焊的 加焊以后能支撑多久呀

网友:
这样的坚持不了多久会故障重现的。

网友(2014-11-07):
恩,被大家说对了,哎坚持了才一个月,就返修了,命苦啊

网友:
最好重新植珠再焊接好些,要不容易返修的哦。

网友(2014-12-18):
手里Dell7520显卡重新植株后单用电池不定时掉电接适配器就没事  求解

网友:
摔过的一般重新值球要长久一点

网友:
确定顶不住多久啊!!!

网友(2015-06-23):
学习了 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有BGA还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