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C11T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9-16):
开机就拉低了    有时候进系统掉电  有时候显示就掉电  有时候电流上到0.4几这个电压没出来掉电 芯片换过   上下管换过  电阻换0欧的电压就不拉低  但是还是有时候会掉电   这是什么问题啊?   谁修过   求解救。。。。。。。。。。。。。。。。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问题  换主板了

网友A: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我飞通就OK了

网友B:
解决没有,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没有,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还没修好啊   不稳定的。。。。。。。。。

网友:
我也有此类问题,放弃了

网友:
查查CPU供电单元电路吧!

网友:
你是求助 怎么有那么多号加分 ???
是楼主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我飞通就OK了

哈哈,这个我喜欢,说说呗,分享经验嘛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啊  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