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

楼主(2014-09-16):
联想电脑B465c  bios密码忘记了  请问怎么破啊 呜呜呜

网友:
拆机 取电池~~~~~~~~

网友:
刷BIOS 如果你能找到解密BIOS软件也可以解

网友:
先放点再刷bios

网友(2014-12-22):
重刷BIOS程序。

网友(2015-12-04):
直接刷个BIOS啊,如果有密码芯片就得换密码芯片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2017-03-27):
楼主可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