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 普 戴 尔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9-16):
    最近有几块 惠普和戴尔的主板,故障都是不跑马,各大电压 时钟复位均正常,无断线 ,毫无思路  神马情况啊   啊啊啊啊 啊啊       各位遇到这些问题一般都会怎么样修呢

网友:
徐班长说过,各大电压 时钟复位均正常,干南桥/干北桥/干IO   没了

网友:
按流程来。你问的问题太大了。

网友:
不跑吗的,我都是先刷BIOS,搞声卡网卡,搞IO,最后干南桥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