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加电电流1.08左右不亮

楼主(2014-09-16):
y430加电电流1.08左右不亮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显卡做过,bios刷过  郁闷了  求助中

网友:
看一下cpu和内存

网友:
发贴求助,应该写清楚些

网友:
晕死    用示波器看下寻址了没有    如果寻址了  看看读内存了没   如果读了  看看映射数据了没   如果映射 看看CPU执行自检了没

网友:
是看电流跳变了,不是停在哪里的。小哥

网友:
1.08应当过内存了吧,你重点检查一下显存试试呢,显卡已经换达了

网友:
换个CPU看看,查查内存的条件。条件正常就干桥,

网友:
光电流的话并不能说明说明问题吧

网友:
电流 跳变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用示波器测下波吧

网友:
用万能表也可以量得到内存座SMB_SDA   SMB_SCL和LCD接口的EDID_SDA   EDID_SCL有跳变的,内存座上的SDA  SCL已经有跳变时说明已经开机检内存了  ,  EDID_SDA   EDID_SCL有跳变时说明已经检过显卡还有了读屏的动作了.

网友:
具体的电流写下

网友:
楼主板子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独显这电流可能是没过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波,看看过内存没,真常独显电流一般在1。3左右能显。

网友:
说清楚点    不然怎么判断

网友:
是看电流跳变了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