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水贴。关于主板飞线。

楼主(2014-09-16):
请教一个比较深些的问题,如果主板的内存槽一帯断了线,断在前面,没法补上,能不能想办法从后面补?求大神讲解,分享经验。      次贴非水。

网友:
附加信息。主板的内存槽都是用哪里的供电?  求大神一并讲解。

网友:
换内存槽吧

网友:
换槽,补线。再加槽

网友:
可以补线,前提是你懂得怎么补

网友:
可以补线,前提是你懂得怎么补要3.3V接3.3v啊

网友:
这个换曹吧 ,补上去的效果不是很好,况且这样的补法,没有尝试试过

网友:
可以,只要确定原点和终点的位置是对的。。。。

网友:
额。。这。。  你们都没补过这种?

网友:
还是换插槽吧

网友:
换插槽吧,飞线始终不稳定

网友:
大哥信号线都是小电流!!一般是不会烧断线的!!一般都是spd烧断!!或者进水很严重的腐蚀!!都进水把哪些线都腐蚀断了的话,那种直接不修了,lz你多虑了。

网友:
我见到过从后面补线的,但是不懂他依据什么电路连的。

网友:
谢谢大家发言支持我。1428319408  我的QQ  随时在线。大家可以加上我多交流交流。谢谢大家。

网友:
从来都没补过,还是换内存槽稳定点。

网友:
找到点位图  在看看可以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