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新手的小小经验。显卡板块的高手都失踪了,时代在变呀,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楼主(2014-09-16):
显卡这个板块算是冷淡了,高手们都转行不搞这个了。坛子里的维修帖子越来越少了,都是老古董显卡维修。没什么搞头,还没的赚。哎......时代不同没办法了。好久没来。发个今天修好的GT520小小经验,算是帮帮新手把,没有图片将就看把。

客户换下来一个铭瑄GT520 1G巨无霸。故障为不亮机,换了一个机器还是同样故障。诊断卡一路跑下去,检测不到显卡。像这种情况。我遇到的大多有两种。核心没工作或坏了。BIOS不良。首先测电压GPU(GF119核心)核心电压0.96V。正常。显存电压1.56V正常(现在新型DDR3显存的电压都是1.5-1.6之间)。电压没问题。大致测了下晶振两条腿1.85-1.96压差正常。基本已经工作。接着测试BIOS,上机,同时插上PCI显卡亮机进到纯dos下。运行nvflash -ver 。报告BIOS错误。,问题找到了。随便找个料板拆了个25V512的bios换上。再运行nvflash -ver 已经读取出正常数据,但是这个bios里面的程序是料板上的显示7300GS。在网上找到GT520 1G原版程序。用NVFLASH程序写进去。重新开机故障排除。其实就是BIOS芯片自身损坏引起。最后传上这个BIOS程序。这个GT520 1G bios真的难找的很.

网友:
还好,有BIOS,否则真的很难搞

网友:
有确  显卡专业的很 少    一般就只是搞下MCU空焊  场管电压之类  像BIOS很少去研究

网友:
显卡专业的很 少    一般就只是搞下MCU空焊 供电啊之类  像BIOS很少去研究

网友A:
刷显卡BIOS还得在PCI显卡呀,这真难~

网友A:
其实最关心的,是你这显卡BIOS很难找的,是在哪找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显卡BIOS还得在PCI显卡呀,这真难~

用PCI显卡可以显示。只要插的PCI-E显卡已经工作。用程序就能对它识别和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关心的,是你这显卡BIOS很难找的,是在哪找到到?

坛子里的朋友传给我的

网友C:
显卡这么贵为什么修显卡的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的朋友传给我的

那还是论坛的兄弟好
之前我修一显卡,死活都没找到BIOS

网友:
显卡保有量也少,坏了一般 也都都选择升级更新,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网友:
某宝上的二手显卡不要太便宜!谁还钻这玩意干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这么贵为什么修显卡的这么少

显卡不容易坏吧!

网友:
修显卡也就这几招显卡两大供电,晶振,BIOS,门电路,然后基本没得了

网友:
一般显卡直接上机器加焊一般都能好

网友:
下载下来,备用。

网友:
开眼界了,谢谢LZ

网友:
终于知道,显卡的BIOS是跟gpu和显存有关系,不是跟显卡的品牌有关系,谢谢楼主!!

网友:
显卡的图纸放出来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