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非水。 关于主板CPU电路求指教。

楼主(2014-09-16):
主板的电路小弟一直都闹不懂。比如一上CPU就断电的那种,跟短路不一样,断电后还能再开,反复断电。这种问题的维修思路是怎样的?求大神指教下。帮忙讲解下CPU电路。   多谢   此贴非水,管理删帖请绕道。谢谢合作。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电压引起的,电路属基本功了,多查资料多自学,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缺电压引起的,电路属基本功了,多查资料多自学,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奥  好吧  谢谢你。   我一直都缺少电路方面的知识   ,尤其是CPU供电。

网友:
呵呵,先从电子基础学起,然后再从最基本的电路学起,没事就看,就研究,这样才能学好,我现在就是这样

网友:
        替换法,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有可能的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没出来也会导致这一掉电,还有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EN 没出来也会导致这一。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上负载就掉电。你试试上假负载看看会不会,不会就查一下那一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像技嘉的上电就掉电,有时刷BIOS会好,其他的要慢慢查全版的供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