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 掉电

楼主(2014-09-16):
T420I的机器,单用电池或电源一切正常,电池电源一起用亮机二十稍秒掉电,掉电后不能加电,必须拔掉电源电池后才能 开机。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重点检查充电电路和CPU供电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和你的有点像,但我是不会亮机的,开机上电就掉电了,我拆机看了CPU电压没有,别的都有,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420问题好多啊!!!!!

网友:
同意二楼,重点排查充电放芯片和CPU供电电路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T420I的机器掉电。按开关上电到0.5几就掉,然后自己再起来   还能亮机,之后偶尔还会掉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又遇到这类问题的朋友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静候楼主的佳音!修好发案列啊

网友:
修好了,是保护隔离电路 ,有一个场管性能不良引导起的,输出的电流电压不达标,所以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