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12v 5v 电源板如何改LED升压一体板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9-16):
2v 5v 电源板如何改LED升压一体板求大神指教

网友:
跟LCD一样的啊,,,,而且通用板子都有引脚定义的,

网友:
跟LCD的一样改,很方便的

网友:
供电 地线 on adj

网友:
改有些不划算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虽然我就改过一回但是感觉挺简单的,象4楼说的升压板上有标的,再把灯条放进屏里!

网友:
升压板需要多大的电压就给它送去,开启加调节。

网友:
楼主的需求是什么?既然是LED升压一体板还该什么?如果是问LED高压板的改接,那么上面很多朋友都说了,与改LCD高压板一样的。开关信号的电压是用来导通开关三极管的,所以电压还是3.3v-5v。LED升压电路比LCD升压电路相对简单一些,与屏电路的升压原来一样。由于升压到40-60V即可,所以不需升压变压器,直接用电感升压,所以比LCD升压电路简单一些。

网友:
如楼上所说.很简单.只是拆屏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