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A28触发后延迟加电

楼主(2014-09-16):
SONY VPCEA28 板号MBX-224触发延迟30秒后才加电,是什么问题呀?EC 晶振换过……

网友A:
电容漏电,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换个电容试试。

哪部分的电容呢?

网友:
可以查南桥这块,实在不行做下桥吧。

网友:
加焊一下桥呢,感觉桥的问题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