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1U本白屏

楼主(2014-09-16):
用十分钟屏下半部分就白了,换了屏也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想得换个屏线试试呢,

网友:
你外接看白吗

网友:
先外接看看,不行就查查屏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供电电容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外接试试,

网友:
可能是 屏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