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白屏

楼主(2014-09-16):
今天遇到 一台DELL 5520 芯片组是HM77.还没过保的机器开机白屏,报警,8声。外接不显示。屏接口电压正常,LVD是HM77发过来的。是HM77坏了?不是显卡?
芯片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8声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屏

网友:
屏线或显卡,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按DELL的八声是没有检测到屏,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松了之类的

网友:
8声一般就是显卡或者屏 屏显的问题。

网友:
屏线和屏都是排除了的

网友:
刷下 换桥吧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吧 不行再换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显卡造成 的白屏现象,你先预热一下看看呢,有时候不需要想的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