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无集显供电,不显示,求大侠给思路!

楼主(2014-09-16):
修道一个联想B470,待机电流0。1a,检测发现,独显待机有0.34v电压,cpu也是有0。4v电压。我把上官去不换了,待机ok。触发后发现电流跑到1.12a,无显示,检测发现集显供电无,查开上官,发现损坏,换好了,还是老样子,无奈刷bios,还是不显示。检测SM_DRMPROGD,OK,H_PWRGD,OK,平台复位也是好的。维修到这里进入死胡同,没法修下去。每次触发电流跑到1.12a,不插内存电流0。89a。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  , 你在看看吧

网友:
CPU供电上管,集显供电上管全坏过,CPU也可能坏了!

网友:
bios,刷过了,cpu换过了,没啥用。刷了一个版号一样的,只是电流跑到1,48,都没显示。集显还是没电压。

网友:
外接看下   有没有可以

网友:
修过 一样的  最后换Cpu 好的!

网友:
手里有个一样的  没有CPU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