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苹果MAC PRO A1278的主板板号?

楼主(2014-09-16):
处理器 i5 ,D壳上标注2011年制造,主板上没有板号,只有内存插槽上有一长条形的白色贴纸,上面标印着C07414400V9F1YLES MLB 2.5G FOX  内存槽的另一面的黑色标签上印着serial no: CPWMH04BDTY3  MLB NO:C07414400V9F1YLES  EMC NO:2554

网友A:
楼主不应该啊  你应该也修很久本了啊,  这苹果版号都不会看?    注意在板子上找   820- 开头的    要仔细找了    因为版号跟板子颜色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应该啊  你应该也修很久本了啊,  这苹果版号都不会看?    注意在板子上找   820- 开头的    要仔细 ...

呵呵,,见笑了,莫喷!。。。

网友:
我也记得LZ很牛的, 以前公然叫板坛主, 怎么苹果板子也忘记怎么看板号了呢
SN都有了, 2012年中13寸的机型, 对照表查一下就好了嘛
还有MAC PRO和MACBOOK PRO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网友:
在主板上找的啊。。。苹果主板上没几组数字。。。比较容易找到的

网友:
颜色和板子差不多。的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