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风扇不转、我把别的坏机器上拆了一个接上去也不转!怎么办

楼主(2014-09-16):
HP431风扇不转、我把别的坏机器上拆了一个接上去也不转!怎么办 ,必须换原装的么?还有,亲没有没有办法,飞线到别的地方,让风扇常转,然后COMS设置不报错

网友:
直接飞线到USB上,不过声音很大。如果温度不高,飞个3.3V后继电压更好。

网友:
COMS设置里有不监控CPU风扇选项!

网友:
mai个新的额

网友:
晕 那要看下风扇的控制电路

网友:
感觉不是风扇问题,应该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