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80t cf360t 差了1600 区别在哪啊?

楼主(2014-09-16):
功能?用料?做工?

网友:
没用过,猜想360可能是用料量足。加热面积也大吧

网友:
你好,CF360T不仅仅是预热面积大才贵,这两款主要区别在于使用材质,360T机器内部主要控制部件采用进口材料,固态使用的是原装欧姆龙固态,带有激光定位灯,去年8月份更新升级,到目前为止零故障率,功能比280T更强大一些,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QQ,一直在线的,近期也会以后促销活动,详情欢迎随时联系。
QQ2421399642

网友(2015-07-22):
收台触摸屏二手BGA返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