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4-09-16):
看到论坛也有人修到过有的说是桥旁边的芯片也有的说是电容可是没标注,我今天我修到了希望给小白们走捷径 就是南桥的1.2V的电压。

网友:
呵呵,这款机器我昨天刚修了一台,确实是通病哈,又是捡钱的故障!

网友:
怎么  又是电容漏电吗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还别说,这类测量又测不出什么问题的机子,如果没有人说出来,还真是难修复的。

网友:
这种分享,含金量高。。

网友:
最怕华硕的板子

网友:
这个是桥待机电压的电容,漏电桥无电压所以不开机!

网友:
电容容量变小,导致滤波不良

网友:
如果都是这么容易就简单了。

网友:
K42D 是华硕的是吧!

网友:
该电容漏电导致南桥供电异常不开机!

网友:
有很大的比例是这里故障没错

网友:
好复杂的说啊

网友:
去年碰到过一次,吹热电容就可以触发

网友:
主要是没有图纸,有图纸很好修的,我也修了一台,用波波抓很显

网友:
板子通病啊,修过几台类似的机器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哦

网友:
很是经典啊!有死鱼了!!!!!

网友:
电容漏电的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能发点 有意义的吗?这种小问题,没什么价值

网友:
漏电?加热也能开机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   不然不好修的

网友:
还以为是北桥,显卡呢。

网友:
我遇到的都不是这问题啊

网友:
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无待机1.2V

网友:
供电问题,一般相对好修

网友:
电容漏电哎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看到这板子就头大  毛病很多

网友:
下次碰到 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 高大上 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真得感谢楼主的分享啊!今天仅剩的一分都给你了

网友:
先加热试下,行就是它了

网友:
谢谢楼主,喜欢通病

网友:
是不触发还是 不显示啊?

网友:
这板子通病

网友:
我最怕这板子了。得记住他

网友(2014-10-17):
刚好遇到一台 换换试试 万用表好像量不出来什么.......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路电容啊?

网友:
是不上电吗,

网友:
暂时没修到过这个机型 不过依然要给楼主点赞

网友:
1.1v南桥电压不良,刚修了一台

网友:
这种机器送钱的啊

网友:
维修因为有楼主这样的精英使我们的钱来的更便捷 呵呵呵

网友:
我修过挺多的,这机器,

网友:
我的也是K42D ,也是同样的问题,结果还是不行…………头痛……。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不说出来的话 ,难搞, 华硕机器 都是不标的

网友:
AMD的板子就是这个问题。换个330的就行了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一样的,以为自己走狗屎运了  结果客户来句 ,装起来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很难查出来,谢谢了,

网友:
华硕有图纸,没点位也很难搞啊。找到问题的都是高手,修出通病的都是行手

网友:
变现的故障是什么呢

网友:
有是电容啊,电容怎么这么爱坏了,不是漏电就是击穿,击穿还好容易测,漏电不好测啊

网友:
都这么好搞就好了

网友:
是电容性能不良吗

网友:
mh55 旁边的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电压保护没出来

网友:
哈哈。。。故障一样  修好了,  测试下就给客户报价了  谢谢楼主了噢

网友:
是吗    这个烂机器  晕了

网友:
南桥的1.2V电压是通病类型吧。

网友:
这种的电容也爱坏吗

网友:
IBM T系列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吧,不过是待机3 5V的电容。

网友:
应该可以抓波形吧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刚接了一台K42D,待机0.03的不触发,找到你说的电容,量没电压.拆下这电容还是没电压.后来先按你说换个220的,通电自动就上电显示了.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通病多谢分享啊!

网友:
如果都是这么容易就简单

网友:
通病就是来钱

网友:
100UF的胆电容

网友:
又一通病 下次碰到可以少花时间查啦 华硕的机子不好修 还是仁宝 广达给力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啊 刚修了一台

网友:
故障现象是什么啊·

网友:
为什么要换那个电容啊。怎么测出来的啊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之前修了一台,确实是通病哈,又是捡钱的故障!

网友(2014-11-20):
我刚捡到一台也是换这个电容可以了,谢谢高手。

网友:
学习了,还没见过.谢谢!!!

网友:
我记得好想是1.2v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可以啊 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请教一下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只限amd的把

网友:
有修过一台谢谢

网友:
学习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碰到了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那个是1.2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款在论坛里已经发过好多次了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台 老是第二天第一次开机不开 在开就可以正常点亮 改弄的都弄了 试下楼主说的吧

网友:
修好很多台了, K42D 是AMD的机器, 只要不开机,一般是南桥1.2V 电容微短路

网友:
这个点容确实是通病,待机没1.1V

网友:
换了好了 不知道会返修不

网友:
这个真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修到过 不过学习了 楼主

网友:
换下的电容怎么了?无容量还是容量减小?

网友:
还是被发现了,这种问题我早就研究出来了

网友:
这种故障的越多越好

网友:
是加电不显还是不触发啊

网友:
这个通病啊,换220稳定些还是换150稳定些?原型号是100的吗?

网友:
一换就好,真管用

网友(2014-12-28):
太好了,太好了,又修好一台机子,赞一个

网友:
K 42  A 42什么的真是垃圾产品 啥毛病都有

网友:
楼主好人,比别人说清楚

网友:
怎么测量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最喜欢通病维修了

网友:
今天捡到了。。。。

网友:
通病机器,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漏电吧

网友:
这种通病谁查出来真是不容易啊,我是指一开始查出来的人

网友:
这个不是老早就有人发过贴了吗

网友:
的确是同病了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遇到这个机子可以走捷径了,多谢

网友:
又是一个捡钱的机器啊,感谢楼主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