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带有AHCI驱动的xp系统的下载链接

楼主(2014-09-16):
有的一些老式笔记本装xp系统总是蓝屏0X0000007B代码,bios里面又没得改找个系统装装看能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
装XP蓝屏,在PE下使用SkyIAR,就可以解决问题,特别是新机器.建议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2014-12-26):
像只有AHCI选项要装什么XP才可以啊,求救

网友:
这里有你需要的系统
http://pan.baidu.com/s/1jG7mlk6

网友:
下载这个系统带AHCI驱动,不怕蓝屏,里面有安装教程,人人都会装系统
win7  32  http://pan.baidu.com/s/1bnlDZ5d
xp   http://pan.baidu.com/s/1ntNWErn
win7   64  http://pan.baidu.com/s/1gd9rL3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