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戴尔 版号:DAOJM3MB8F2 REV:F图纸

楼主(2014-09-16):
求老戴尔 版号:DAOJM3MB8F2 REV:F图纸  电流0.35左右  灯闪烁10下  掉电   有知道怎么回事的老大  告诉下  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JM3

饼哥 pp05l  戴尔的  电流开机0.39  慢慢降到0.31  三个指示灯 左右的不亮 中间的闪烁10下左右掉电   不掉电前 cpu供电1.0v  桥1.2  内存2.5   cpu稍微有一点点温度   请饼哥指点  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