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PL 待机5V没有

楼主(2014-09-16):
华硕  P5KPL    待机5V没有   紫线 接地了     是不是南桥已经挂了??

网友:
没人吗  坐等呢

网友:
5VSB ????▆不,可能啊   很少这样的情况啊,一般是3VSB没有啊

网友:
烧紫线5V是什么东西发烫,还有可能是USB短路哦

网友A:
南桥挂了可能性非常大,我今天都遇着两块紫5V对地的,换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挂了可能性非常大,我今天都遇着两块紫5V对地的,换南桥好了

谢了

网友:
换桥前,仔细查下待机时有哪些有5V的元件是否损坏,确定无误后再动桥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哪里有短路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