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S板号LA-A091P REV:1A不触发

楼主(2014-09-16):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505S LA-A091P 单主板让我看看,接到主板目测有进水现像, 触摸板左右按键严重腐蚀,洗板水清洗干净   目测没有发现掉件现像,直通电测试待机0.036A  按开关无反应,打开电路图按开机流程一步步测,测待机3ALW/5ALW正常,测BIOS有电压无波,此板用的EC是KBC9012QF  A3,开关有3.3V电压且按下开关后到EC 正常,查EC到 ACIN电源正常插入信号,正常为3.3V测试正常,LIDSW待机休眠开关正常为高电平,测试只有0.7V有问题,正常时应该为3.3V,追查LIDSW信息来源, 测试发现U40第二PIN无电压, 可以确定+VALW断线了,把线路飞好应该OK了,直接飞个3.3V电压过来接开关上电     接屏显示此机修复,对于进水机器维修要细心看进水地方,认真会发现很多问题,现在很多机器BIOS有待机电压但是无波像华硕一样   有传输数据但无波测不出来,店里实在太忙根本没时间发帖,希望有经验的同行们多发发维修思路的帖子,帮帮那些刚入行不久的兄弟们,我做维修也几年了,有些维修经验和思路,但就是没时间发帖,第一次发帖,不对的地方前辈们指导下,

网友:
还好不是BIOS问题,此EC带BIOS资料的

网友:
像华硕一样   有传输数据但无波测不出来 测不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多断线,仔细检查有效果。处理干净无短路。

网友:
如果你知道,你就多发点精华贴出来

网友:
水的一手好惊险

网友A:
LID_SW#,你怎么想起来测试这个的,我从来没测过这个,请问这个EC能触发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D_SW#,你怎么想起来测试这个的,我从来没测过这个,请问这个EC能触发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开机时候必须要检测的条件啊  休眠信号不正常相当于EC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开机时候必须要检测的条件啊  休眠信号不正常相当于EC条件不满足

那EC一般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触发呢

网友:
此EC带BIOS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