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时亮时不亮 。

楼主(2014-09-16):
机型:K42JZ   内存贴纸标识:K42JZ  板号:K42JR  REV:4.1

故障:是过内存,时不过内存。
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显卡后,还是不显示,刷了内存插槽可以用了。但是测试期间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不可以用 。刷过BIOS,有时把板子加热哈可以过内存 。冷了就不行,有网友说的是一个18K的电阻问题,测试了电阻的,没的问题,在论坛搜了哈这个问题一大把,有哪位兄弟修好了的,麻烦指导哈,不行只有退给客户了。 不亮时电流停在1.4A左右。

网友:
更换读卡器芯片旁一小电感后级的一颗瓷片电容,有意外的收获哦。

网友:
好了别忘了说声谢谢哦

网友:
换个BIOS芯片重新刷BIOS

网友:
冷了不行慢慢找一下,很可能是短线或是虚汗。

网友:
按压北桥看亮不亮?

网友:
有没有查过FORCE_OFF这个信号

网友:
像是通病吧?换换EC旁边的104排阻试试,

网友A:
通病了。。更换VTT_CPU供电的两个下管。上管D级加两个电容。还有南桥左下角有个螺丝洞旁边有个472的排阻 容易坏一起换掉。其实还得换掉 CPU的管子。。  我都是偷懒只换VTT_CPU的管子和加电容。也从没返修过K42。。这个通病我修了不下50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更换VTT_CPU供电的两个下管。上管D级加两个电容。还有南桥左下角有个螺丝洞旁边有个472的排阻 容 ...

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换南桥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换南桥直接秒杀,直接秒杀

网友:
电流怎么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换南桥直接秒杀,

                错

网友:
这型号问题太多了。。。

网友:
华硕  烦燥

网友:
这个问题为什么都是那么蛋疼的 。。电容多点的

网友:
这机子CPU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坐等楼主出结果~

网友:
确实问题多,CPU管子更换下

网友:
加热电容看看吧

网友:
修过几台这样的,都没修好

网友:
还是桥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南桥有问题  这个板子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亮的时候测下CPU供电看下  不亮的时候看下   CPU供电管 CPU供电都换  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换南桥直接秒杀,

笑而不语

网友:
到底是哪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 呀

网友:
这华硕k42蓝屏a5 什么情况 进不了系统  进不了pe ???

网友:
楼主还是静下心来,查吧,不要轻易动桥。何况这机器有点位图。要给自己3天时间啊

网友:
我也碰到,但是没有修好,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2014-11-13):
这机子如果你去查查案例是可以修出来的    CPU供电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