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200打印机有时重影 有时候不重影

楼主(2014-09-16):
如标题   机器整台都拆过清洁过   打印10张   第3-4张不重影  第5张重影  6张就不重影

补充内容 (2014-9-26 22:12):
已经解决了  换了高压板跟鼓

网友A:
感光鼓消电问题,建议换鼓组件,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光鼓消电问题,建议换鼓组件,不好修

套鼓 也换了一套上去 还是那样子  明天找个高压板换看看

网友B:
不确定这个机器是不是用的定影膜,如果是定影膜,应该更换排除重影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这个机器是不是用的定影膜,如果是定影膜,应该更换排除重影故障。

没定影膜  用的热棍

网友:
什么样的奇怪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