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独显 艰难的维修

楼主(2014-09-16):
这是我第二次发帖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没有拍图片了,各位大神及新手多多谅解,每天都要修好多板,晚上还要加班没时间,所以希望各位多多理解,我没什么华丽的语言也不知道说什么,直接言归正传
  这是商家拿过来的就说不开机,听了他的话心理感觉不开机的好修所以看都不看就让老板报价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通电看电流,电流0.18就感觉是哪里短路了,赶紧拆机,当拆完C壳的时候发现南桥旁边的一个管子少了个洞,细看是PQ502于是把他拆了,发现MOS管下面铜箔烧断了,用刀片刮好,不敢上好管子,用万用表测量MOS管4脚对地值为00,发现不对,角和PU501相连想都不想直接拆了PU501,再测4脚对地值正常于是换了芯片和管子,换好后不敢上电,再测后级看看是否有短路,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PL503 有短路看电路图PL503是+1.5VS桥供电,他去了很多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桥短路,所以就用了在讯维学的烧机大法去烧,用手触摸南桥,南桥巨烫,于是开始上BGA取南桥,取了之后再测PL503值正常,然后换了南桥,换了之后心想以为好了,通电,电流1.030,不显,看了几次电流好像没跑马,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换了CPU还是故障依旧,于是刷BIOS 刷了还是一样,郁闷了还是一样,开始头疼了,思来思去,只能乖乖按时序修,测量无线网卡22脚3.3V正常,CPURST不对电压才0.4V不对想了一下CPU复位是北桥发的,北桥一般不会坏想肯定有哪个电压不正常所以CPU复位就不正常,然后开始测量各个电压发现1.8v电压不对只有0.435V他是PU701出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他,换了之后通电正常跑马,亮机。心想好了可是当装起来的时候上电池发现上电池插电源就大短,不插又是正常的,哎,看来还有问题,于是又拆机看看哪里还有问题拆完后量发现PQ103有短换了之后装电池侧OK,哎总算修复完毕,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好的
,希望大神们帮忙加点分谢谢 (本想上维修的电路图的可是限制了字节没办法大神们谅解,你们可以看实物和电路图了)

网友A:
一般公共端短路的机器,隔离保护的管子会被击穿,切记

网友:
烧成这样了 还修好了 楼主高手啊!我也有一块不跑码的就是修不好哎

网友:
AMD的板子吗?

网友B:
PQ103是保护隔离管吗?

网友:
仁宝的板相对好修一些

网友:
惠普的CQ些列 坏的很多啊。

网友:
好牛逼的赶脚,学习了,

网友:
保的多少钱呢

网友C:
寒哥这个板子修一天么??报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寒哥这个板子修一天么??报了多少钱啊!!

三百块

网友:
CQ系列确实有点难弄

网友:
肥哥!可以啊

网友:
此板短路必烧第二个隔离管,不然不会通19V。

网友:
烧成这样了 还修好了 楼主高手啊!

网友:
唉,俺也有二块CQ4X系列板子短路,可是俺没有烧火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公共端短路的机器,隔离保护的管子会被击穿,切记

不一定,刚刚修好的G460AY的是B+短,P沟MOS没有烧,短路的只是一颗电容,烧一下机马上烧出来

网友:
学习了,如果能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下次发贴一定把图贡献上

网友:
思路挺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无线网卡22脚.一个关键信号。

网友:
这么困难的问题,楼主这么简单就修好了,厉害

网友:
牛哥,这么晚还修机器,看来业务多多啊!我们都很少修到主板了。。

网友:
这个主板问题这么多还能修好

网友:
这种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北桥 一般不会坏 估计是上啦CPURST的电压 有问题 你找这个电压 就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03是保护隔离管吗?

应该是  要不  。不会出现  上电池 出现大短的情况!~

网友:
三百还值了

网友:
呵呵  ,修版就是靠忽悠客户

网友:
后面那是 我想也是 电池的隔离管吧!

网友:
发现1.8v电压不对只有0.435V他是PU701出来的,这个1.8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值得学习了!!!!!

网友:
HP CQ系列的机子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
我都是小小白呀真正的高手是我们老板

网友:
广达出来的工程师

网友:
说是艰难的维修,看来也的确属实啊

网友:
烧个洞都修好了,楼主好耐性,还好能要上价钱

网友:
这机器都能修好确实高

网友:
真是细心啊,以后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cq40容易的烧糊,按理说仁宝的保护不应该的

网友:
不错么 CPURST电压低 是上啦变低导致的 呵呵

网友:
他娘的,最烦这种修好一个故障又出一故障的,修来修去最后一个修不好,前面的全白修,老碰到这种事,气死了

网友:
这机子烧得地方可真多的,不过修完供电过后最好还是先试试充电有没有问题再装机的好。

网友:
呵呵,是的最近老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迅维出来的师兄 技术不容置疑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MOS管4脚对地值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