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4415S不跑码硬盘灯不断闪电流1.1到1.2之间反复跳

楼主(2014-09-16):
HP4415S不跑码AMD集显硬盘灯不断闪电流1.1到1.2之间从复跳,不能显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帮帮忙!谢谢

网友:
预热北桥,不行刷BIOS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
加焊北桥先,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AMD的,加焊北桥。

网友:
硬盘坏了换硬盘吧。

网友:
用AMD  CPU的板北桥故障的多

网友:
明显北桥~~~~~~~~~~~~

网友:
AMD 的北桥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