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教下,2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4-09-17):
1.我有一张P35 D2用D2 2G母条带任何条子都可以点亮机,但是内存自检处卡死,有没高手可以改下BIOS让他能强行过内存自检,
2.ADATA内存1G单面,应该是镁光颗粒,是否能用现代的1G单面8颗粒的条子的颗粒代换?

网友A:
1.解决不了 ,可以用别的主板代替。
2. 完全可以

A55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  BIOS还能改?  我只知道能刷。。。   嘿嘿   来个NB的给解决解决吧  我也跟着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解决不了 ,可以用别的主板代替。
2. 完全可以

帮你把下半句说完整!

用技嘉915P-D代替!或者技嘉945, 965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