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foxconn G41MXE 档LOGO

楼主(2014-09-17):
一块富士康G41MXE 开机触发,诊断卡跑到03, 显示器显示富士康LOGO没反应, ,内存,CPU,键盘换过,不行。串口芯片下了,BIOS刷了,也不行,现在不知道查哪了,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二吗?谢谢,附上图纸

网友A:
一般挡LOGO都是干bios和南桥

网友A:
内存电压不稳定和外设也会导致挡LOGO

网友A:
依次拆除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声卡芯片、串口芯片   如果还挡LOGO  你就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挡LOGO都是干bios和南桥

BIOS刷了,SB还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挡LOGO都是干bios和南桥

du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不稳定和外设也会导致挡LOGO

外设就一个键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次拆除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声卡芯片、串口芯片   如果还挡LOGO  你就干南桥。

只能这样拆下去?没有具体的测量点什么的?

网友C:
在bios里面把网卡关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ios里面把网卡关掉试下

挡LOGO,如果能进BIOS,还叫挡吗?大哥

网友D:
按理论来说呢,修档LOGO的板先打全板的值,打USB的数据线的值,然后量整板的电压是否准确,之后呢就开机久点,摸一下有没有那个芯片特别烫,最后换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先摸下南桥温度正常不正常,这一步应该是硬件自检  主板上各种设备 依次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论来说呢,修档LOGO的板先打全板的值,打USB的数据线的值,然后量整板的电压是否准确,之后呢就开机久 ...

谢谢   指点

网友F:
拆网卡吧。以前遇到过一个清了一下电就能进去BIOS了
然后在bios里吧网卡屏蔽了,就好了

网友G:
遇到过一个硬盘接口出故障的机器,引起的档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摸下南桥温度正常不正常,这一步应该是硬件自检  主板上各种设备 依次排除

摸了,感觉应该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拆网卡吧。以前遇到过一个清了一下电就能进去BIOS了
然后在bios里吧网卡屏蔽了,就好了

弱弱地问下,吹网卡,要把它周围的一圈小电容先拆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下,吹网卡,要把它周围的一圈小电容先拆下吗?

吹网卡 不是吹电容。。。字面理解差了点啊。。就是吹网卡

网友:
外设  全拆了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吹网卡 不是吹电容。。。字面理解差了点啊。。就是吹网卡

怕把电容吹炸了,有次吹MOS管就炸了,把我好吓,现在吹都挡个小铁片,呵呵

网友:
拆声卡,干南桥

网友:
有时候南桥坏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一个硬盘接口出故障的机器,引起的档LOGO

现在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瞎搞ing

网友I:
客户舍得花钱的话,换一下南桥看看吧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外设排除了就干桥吧

网友J:
我修了一个板子是USB的供电引起的

网友K:
如果外设排除了。   亲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直接秒杀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外设排除了。   亲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直接秒杀换掉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修了一个板子是USB的供电引起的

测了下USB供电5V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客户舍得花钱的话,换一下南桥看看吧

谢谢,指点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拆下去?没有具体的测量点什么的?

挡LOGO的原因太多了~只能依次从小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把电容吹炸了,有次吹MOS管就炸了,把我好吓,现在吹都挡个小铁片,呵呵

350度 风力 1  不可能吹到别的啊

网友:
fzxishuai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L:
看下是不是USB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下是不是USB 短路

打值520,正常

网友:
网卡阻值正常的话会不会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网卡吧。以前遇到过一个清了一下电就能进去BIOS了
然后在bios里吧网卡屏蔽了,就好了

应该可以不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怕把电容吹炸了,有次吹MOS管就炸了,把我好吓,现在吹都挡个小铁片,呵呵

MOS吹炸,是不是温度调太高,或吹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MOS吹炸,是不是温度调太高,或吹太久了。

不是,是吹MOS管的时候,把它周围的一个电容吹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