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小修华擎A55M-VS不识别USB维修

楼主(2014-09-17):
接到客户送修的华擎主板,看下问题,可以亮,但是不识别USB,先上个图
先测一下USB对地的阻值 附图

在量一下供电阻值

量USB供

量USB供电正常,没思路,USB供电,阻值中正常,心想插上负载试试 图

不插负载5v 插上负载1.9v明显是供电不足 心想是供电不稳定,图

量到给USB供电的0欧姆的电阻阻值偏大 图

换掉0欧姆的电阻ok  附亮机图

总结,0欧姆的电阻变质导致插上负载电压偏低,导致识别不到USB设备

 会员13226332元2023-1-20 01:57

网友:
修过USB问题,但接入设备后被拉低的电压现象第一次碰到

网友:
从不没有这样方式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A:
是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吗,还是单个USB口不能用

网友B: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受教了,知道了什么是供电不足,还有0欧电阻作用!

网友:
LZ,你的金狐超级系统维护盘好用吗?

网友:
usb应该都不好用吧

网友:
楼主的贴子适合新手,老鸟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吗,还是单个USB口不能用

所有USB口都不能用

网友C:
空载5V正常,带负载5V就拉低了。是USB供电的0欧姆的电阻阻值偏大造成的,第一次碰到。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usb修过不认键盘认u盘的

网友:
USB一般都和南桥有关系你这个是USB供电的问题,较少呀

网友:
这个思路很好~通过假负载在线测量USB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都干南桥了

网友:
一般USB端口共有6个(前2后4)难道这0欧电阻负责给这6个端口送电?

网友:
图文并茂的案例跟着学习了 修过一台海尔的品牌台式机 前后USB都没用 供电 对地阻值 全部正常 后考虑系统引起的 安装系统后问题解决

网友:
插上个U盘再开机测量USB供电看着低不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受教了,知道了什么是供电不足,还有0欧电阻作用!

0欧电阻作用其实就是过流保护,以防USB接口工作进来的电流过大烧坏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载5V正常,带负载5V就拉低了。是USB供电的0欧姆的电阻阻值偏大造成的,第一次碰到。

一般0欧姆的电阻损坏只有开路现象多。

网友E:
应该不是 所有的  U口不能用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 所有的  U口不能用把

是所有USB口不能用,前置的电阻也是变质了,没拍

网友:
0欧电阻变大,还真是比较少见;一般是断路比较多。

网友:
看了  一下,还不错 啊

网友:
没这么做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能解决能收钱就好了

网友:
修机器 就要像楼主这么细心

网友:
嗯  支持楼主好好学习  发更多是好帖子分享

网友:
维修有图纸就是幸福

网友:
又赚到了

网友:
学习了   因为以前usb不能用大都是南桥的问题     谢谢分享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阻出问题想不到

网友:
  一个保险也加精华?

网友:
0欧姆的电阻竟然也会造成这么大的故障。本本上如果U口坏,怕也是有可能烧0欧姆的电阻吧?

网友F:
带不起负载就换个0欧电阻就解决了,不错,思路很正确

网友:
我一开始看 还以为是 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不起负载就换个0欧电阻就解决了,不错,思路很正确

O欧电阻阻值变大应该会造成两端电压不相同,所以带不动后级相连负载工作。

网友:
电阻都坏了,巧了

网友:
准确判断故障。。。给力!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0欧姆的电阻损坏只有开路现象多。

你好喜欢回复帖子啊  我每看一个帖子   发现你都在里面说了好多。

网友:
usb,没电吗

网友:
USB不能用,大部分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新方式的思维思路,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这么巧都变质了 ?

网友:
菜鸟问一下 usb 的供电是从哪里过去的呢 ?

网友:
哈哈都是高手啊大家!!!

网友G:
USB不认的很好修,供电,数据线、48MHZ,BIAS偏置电阻,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B不认的很好修,供电,数据线、48MHZ,BIAS偏置电阻,南桥

还差个驱动

网友:
对啊 一般只有2个用不了把

网友G:
驱动不属于硬件维修类故障,做电脑的只要不是傻子都会考虑那个问题,但是不是所有做电脑的都能考虑我说的那几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驱动不属于硬件维修类故障,做电脑的只要不是傻子都会考虑那个问题,但是不是所有做电脑的都能考虑我说的 ...

但这个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问题,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干过些年头的人都知道

网友:
我都修过一次是供电电感觉阻值变大的。不接负载正常,随便插个U盘就只有1点多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但这个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问题,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干过些年头的人都知道

USB不能用 有人会忽略驱动?那是SB吧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这种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SB不能用 有人会忽略驱动?那是SB吧

送你三个自----自做聪明,自以为是,自高自大       无语

网友:
前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送你三个自----自做聪明,自以为是,自高自大       无语

说别人SB的往往自己是SB,别人是帮你补充下,以求给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思路,看看你发表的,明显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实际上你所说的硬件维修类故障也不是很全面,南桥USB控制模块的1.5V供电出问题也会导致不认USB设备,人要学会谦虚低调

网友:
记住了,以前都没量负载时的USB供电,受教了

网友:
这情况确实第一次看到,一般 人很少那么细心插上负载去测电压的,我就是测空载的,这给我们都一个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你先告诉我,那个主板的USB模块需要1.5V供电,另外主板缺少1.5V供电是不会跑码的,你是怎么知道USB ...

自己挣大眼看看吧,这个如果进水,中间断线了,你说会不会认不到USB,  另外仔细看我的回复,不是说南桥缺少1.5V供电,是1.5V供电没有供到USB模块,多看看图纸吧

网友:
一看到标题我就想干南桥

网友:
  又学会一招插负载上去测

网友:
这个问题都给你遇见。修了几年都没遇见过这个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很经典的帖子,明天我也发一帖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哈哈  我看到标题就知道是0欧问题  要不就是南桥拉

网友:
我手上有块梅捷的板读不到硬盘,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2014-10-18):
这样的话应该是几个USB 坏吧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听起来好像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先记下,以后万一碰到了就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