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怎么上传照片?

楼主(2014-09-17):
我有故障照片怎么上传
传照片

网友:
你这个问题 不应该发在此板块 去谈天说地里面讨论此问题 否侧会被扣分的

网友:
降低分辨率,文件大小最好控制在300k内,推荐用gif格式做出来的文件小。我一般用win7自带的画图工具改一下分辨率就行了,很方便。再给你支个招:把原图分辨率改成像素600x800一般一次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