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5AX时显时不显示 维修

楼主(2014-09-17):
联想 G475AX时显时不显示 电流跑到0.873A刷BIOS 解决
刷BIOS

网友:
BIOS坏了 居然能有时不显 下次大家知道了。

网友:
这个好奇怪的问题呀,是不是接触不良虚焊,拆装下又好了呢,神舟爱出这问题,小心返修,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虚焊,拆装下又好了呢

网友:
这款机好像比较多南桥RTC电路漏电引起无显示……

网友:
BIOS引起时亮时不亮,感觉不可思议,小心会返修。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的

网友:
现在BIOS 这么多问题

网友:
现在BIOS坏的越来越多了啊

网友:
bios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没见过

网友:
用了 开机以显示

网友:
BIOS引起时亮时不亮,感觉不可思议 学习了

网友:
bios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没见过,又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G475 有时不显示的怎么我刷了没好?

网友:
多谢,以后需要来拿

网友(2015-03-11):
BIOS不多吧,一般都是桥上的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真是学无止境啊

网友(2015-06-28):
拿到一台机器 干了BIOS再说 别问为什么,已经习惯了

网友:
时显时不显,通过刷BIOS解决?不可思议。

网友:
会不会吹了一下,主板受热,就好了,BIOS坏了不会出现时显时不显啊

网友:
我有一台跟楼主故障很像的,不过我刷了怎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