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5

楼主(2014-09-17):
技嘉主板 A55型号  FM1接口 诊断卡代码是E5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是没过内存,先点放一下电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没过内存,先点放一下电试一下

内存过了的 数字键的灯会亮 按下NUMLOCK键会灭 再按下又会亮 主板的电也放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
不是普通那种PCI槽那种卡,这个FM1接口,没用过

网友:
我今天更你一样型号的  跑D3  刷了BIOS无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