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液晶,颜色不对,求助

楼主(2014-09-17):
如图

这台长城的是开机严重,时间长后,会好点起来,
同时还有一个联想的,不过没这么严重,一始还好一点,时间长后会严重起来,
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换一条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先清洗屏线及接口 或刷BIOS 再试机

网友:
看样子像屏线呀

网友:
百分百屏线氧化,遇到过四五台这样子直接拔插屏和清洗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A:
这台长城拔插屏线后好了,不过估计不会长久,这是台二修机,已经有人帖了块双面胶上去过了。
这台联想拔屏线后也可以好一阵子,时间长还是会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长城拔插屏线后好了,不过估计不会长久,这是台二修机,已经有人帖了块双面胶上去过了。
这台联想拔屏 ...

处理好接触面,或者更新的,不然,用不了多长又回来了,回不来的,也许你下次就没机会修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引起的~因为屏线引起的大家基本都修好了~

要么~屏坏~难道要加焊芯片?求大神指点~

网友:
屏线氧化了.换一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