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不触发

楼主(2014-09-17):
收到一台asus z99l不触发,但是按开关旁边另一个按键就能开机,此时显示屏无显示,一定要接外显才有显示。CMOS电池放下电,就正常了,开关能正常开机关机。但是到第二天还是这样。不解,求指教!!!!!

网友:
哪位大侠指教一下,谢了!!!!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本来就垃圾,现在相当于废品.这个情况是机子里面那个大芯要作死的节奏,赶快找好下家.

网友:
换电池就好好,第二天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RTC电路的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的音乐开关呀,我的就是音乐开关可以开机,开关键反而开不了机,换EC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无3V 5V,所以不触发,如果有时候有了,也就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