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开机不跑马但有规律可询,请教故障点

楼主(2014-09-17):
HP主板开机不跑马但有规律可询,请教大神指导下故障点及修复方式,谢谢!

1.快速触发启动(即点触时间约为一秒之内就断开):诊断卡跑马卡显示全为0,且LED数字屏带有闪烁现象(不是诊断卡问题)。
2.延时触发启动(即点触时间一秒以上再断开):能正常运行无其他故障迹象。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很多,看你的描述诊断卡闪烁,换个槽试,闪烁一般为槽供电故障

网友:
换槽试过了也一样,有时不闪但还是不跑马,显示全为0。问题出在主板上,现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延时按键开机正常,瞬间按键开机就这样的(也不是按键问题)。

网友:
桥开焊的面大

网友A:
意思是加焊一下桥吗?

网友:
不跑码可能性多了去了

网友:
有可能是桥或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加焊一下桥吗?

你有bga焊台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