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X20LED 奇怪问题

楼主(2014-09-17):
型号hp x20led
故障现象 :不定时黑屏
显示器是LED外接12V     电源换过  故障还是一样   黑屏时按键灯也同时灭掉    外接稳压电源黑屏后电流000   相当于关机状态    有时候过会还会自己再开  怀疑按键漏电   直接把按键拔掉  故障依旧   资料刷过   还是一样     现在迷茫了   大师求助啊

网友A:
和按键相连的小电容,,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按键相连的小电容,,看一看

按键板都去掉了   驱动板上与开机键相连的小电容也都挑开了  故障依旧啊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这个机器的程序吗,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个驱动板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如果是蟑螂机可以考虑清洗下板。

网友:
机器已修好   因为是同行拿过来的比较急   修好测试3个小时左右没有出现问题   同行拿走了    考虑到有可能导致此现象的原因要么  开机电路  程序  主控不良  电容  虚汗等     维修过程此处省略N个字    最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基本上要放弃换板了   考虑有虚汗的问题   在主控背面的贴片电容 电阻  管子上刷上焊油  风枪狂吹后  测试正常  拿走几天了也没有返修

网友B:
也是个办法。也这样修过,但过些时间或天冷时又回来了。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个办法。也这样修过,但过些时间或天冷时又回来了。

没办法啊  之前老板收过人家钱了   又不能换版  硬着头皮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会不会返修

哎  老板收过人家钱了  不修能怎么办呢

网友C:
是不是高压开启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高压开启这一块

不是的  可能就是哪个地方虚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