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独显维修

楼主(2014-09-17):
板号是:DAV02AMB8F1  REV:F时显时不显示,不显示是显卡和CPU无供电,电流只上到0.06掉电,有时连续按十几次又可以开机显示,有没有哪位朋友修到过此问题,或有图纸的发一份。先谢

网友:
图纸给你 我们实地正在讲这块板子的时序 HM6系列的时序颠覆了之前的 按照时序维修 你先查HWPG

Intel_DELL_N4110_广达V02A(HM67).pdf

网友:
进来看看,没什么料,走了

网友A:
直接加焊桥。。。。我修道过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焊桥。。。。我修道过

这机器U25出问题是通病呀

网友:
先简单的比如换内存也许好了

网友:
显卡和cpu没供电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是不是复位没从桥发出的原因?

网友:
应该先修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焊桥。。。。我修道过

0.06不对吧、应该是0.6

网友:
0.06应该换io吧。0.6可能是桥

网友:
按照短路来修

网友:
感谢四楼的提示,加焊桥好了,客户用了快一个月了没出问题

网友(2014-11-27):
手上有个0.06的机子!!!嘿嘿!

网友:
正在加焊桥!

网友:
焊了,不行啊  ,故障依旧

网友:
掉电是不是HWPG的问题呢,有没有查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