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SY-I5G31-L主板开机循环跑68-r1-c3-07,bios已刷过,各路电压正常,求思路

网友A:
是否更换一个I/O试试
gumiaonuanbing
这个板子加电自动开机,考虑要换I/O不过还没动手,想多找点思路再一起动手
详情

网友:
换个内存看下

网友:
内存换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更换一个I/O试试
这个板子加电自动开机,考虑要换I/O不过还没动手,想多找点思路再一起动手

网友:
换个I/O 也不费多大事, 要不你先拆COM 和网卡 试试

网友:
看看内存条件 南桥几率大

网友:
修键盘口。 1查供电5V 2查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