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 上电自动触发

楼主(2014-09-17):
上电自动触发,0.4 不动,CPU 部分没有发热现象。

网友:
查下EC以及其它地方有没有短跑

网友:
查复位电路 PG

网友:
有些机器在没亮机之前是会自动触发上电的

网友:
自动触发难修的

网友(2014-11-17):
这个机器拔掉COMS电池后 ,是自动触发的。看你这个电流是CPU供电没有吧?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方面,或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