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更换后 bios系统还在吗?

楼主(2014-09-17):
Bios密码忘记了 想着更换BIOS芯片 可是更换了之后 bios系统还在吗?还要烧录bios程序进去吗?
bios密码

网友:
重新刷一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A:
重新刷一个进去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
主板上不是有短路清除bios的嘛?

网友:
不在 了,要重新烧录资料进去

网友(2014-12-22):
更换新的BIOS芯片是没程序了,程序要先烧录进去。

网友:
bios芯片是不是还分为主板BIOS和南桥BIOS啊???表示完全不懂,联想B465C,不知道哪个芯片是BIOS芯片啊啊

网友:
台式机清密码不用换BIOS芯片的,取下主板上的电源放电就行了,电池旁上有两根针,短接也可以放电清密码。这叫清CMOS,不是清BIOS.

网友(2015-11-18):
不用更换BIOS芯片啊,直接刷一个BIOS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