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个进水机,说一下我自己对笔记本维修的态度

楼主(2014-09-17):
                   机型:神州优雅A550-C62      板号:DAOQL4MB8EO REV:E  HM55+P6200    客户描述:按开机无反应

看到键盘那边,不用说,我已经大致确定了机子故障原因是进过水,客户自己用电吹风吹到键盘翘起来了。跟客户聊起来,说他儿子用吹风机吹成这样,还拿到别人那边修过了没修好。留客户联系方式以后,送走了。

第一步,拆机,目测仅CPU供电芯片附近腐蚀严重,别的地方少量腐蚀。这边有根飞线,是声卡接口板的5V USB主供电,估计哪里断线导致的无USB 5V,先不管他。断电对裸板打值,主供电均无短路,公共点未短路。

第二步,清理进水部分,将腐蚀掉的电容电阻换掉,发现ISL62882第17脚仅0.5厘米的一根线,两处断线,飞线补上:

第三步,确定焊接良好以后,万用表黑表笔点开,电流上到0.08A左右掉电。上坏U测试,电流1A左右,测全板主供电均已正常。上真U测试,见鬼,电流跑到1.2A左右马上掉电,接着自动重启到1.2A,又马上掉电。以为CPU也坏了,同行那边借来一颗I3的CPU测试也是一样。想到机子的CPU是P6200,自己还有一颗P6100,是确定好的,装上去故障依旧。
第四步,广达的板子掉电问题,大家懂的。直接查找HWPG信号,由于掉电太快,为了准确判断故障示波器抓取掉电瞬间的HWPG信号,掉电瞬间HWPG3.3V是正常的。

第五步,跑时序HWPG以后:
①时钟开始工作
②EC收到HWPG以后延迟发出ECPWROK
③PCH收到ECPWROK以后按顺序发出 a.PM_DRAM_PWRGD b.H_PWRGOOD给CPU作为CPU工作的前提条件。
④PCH延迟发出PLT_RST复位平台,接着发出CPU_PLTRST#复位CPU以后CPU开始工作

直接先去测CPU_PLTRST#,(3.3V的PLT_RST#信号被两个电阻分压成1.05V左右)正常。

第六步,CPU复位以后想去测内存SM总线AD线是否有过内存,装上内存,再次用万用表点开,这时候已经不掉电了,电流1.2以后,经过几次跳变到1.46A左右。马上接上屏幕,机子直接都亮机了。为了验证我的想法,又拔掉内存,机子跟原来一样掉电。
推断掉电原因是:内存自检不通过,掉电保护。CPU复位以后,读取BIOS程序开始按程序自检,内存,显卡,PCI设备,串并行设备等,在台式机里面通常过内存以后会滴一声,笔记本里面我们只能通过SM AD线波形以及内存数据波形判断有无过内存。回想到修广达ZQ9不定时掉电的维修经过所有条件正常就是不定时掉电,最后的结果是显卡虚焊导致的。
我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广达代工的主板,除了了HWPG不正常会掉电以外,核心原件自检不过,也会导致掉电问题。

第七步,帮一修的擦屁股。
①万用表测声卡接口板USB接口5V,发现这个电压没有过来,检查接口排线,发现这边也没有5V。

②追查+5VSUS,来自于PQ55,原理是高电平SUSON 导通PQ30这个三级管,拉低PQ10 G级,使得15V高电平信号到达PQ55G级导通PQ55,将+5VPCU转换成+5VSUS。

③这边PQ55已经被上家换过了,测量G级电压0V。往前追查SUSON,找到PQ31,G级也是0V。SUSON是+1.5V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机子可以点亮,这个信号一定是正常的。断电打PQ31 G级对地值,发现为无穷大。那就可以说肯定是断线了。

④注意到PQ31G级相连的线有个点黑掉了,打值,补线。

⑤通电测试,5V正常。

我想说,这边虽然只是一根线,却是专业与业余的区别。

网友:
厉害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z好强大啊   真的是有理有据

网友:
兄弟你的故障是不是PQ31G级 SUSON到EC对应引脚之间线路开路了呢?

网友:
条理清晰,不过我没看明白

网友:
我看帖子都是看几遍的  仔细观察楼主思路,学习了

网友:
万用表不错 ,分析也易懂

网友:
看楼主贴就好像追看电视剧一样  有吸引力   内容丰富  条理清晰   不愧为大师
看得我都 要领悟半天呐!这就是差距  唉。。。。。。。。

网友:
看楼主贴就好像追看电视剧一样  有吸引力   内容丰富  条理清晰   不愧为大师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根线确实能看出 维修的水平
有时候看二修的板子 修过什么地方 焊工 ,就可以大概估计上家水平……
楼主的维修态度 着实让同行佩服

网友:
神一般的师傅啊,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修不好的机子。

网友:
基本功还不错

网友A:
楼主一开始就插上内存,是不是就没有后面测的这么多信号了?楼主理论,实际操作都很强大,示波器什么牌子? 我的调电源和楼主一样。 我修过广达的 3v 5v,修好后,不插cpu和内存不触发,要插上cpu和内存才能触发,没搞懂。。。。 搞得我按照不触发修了半个月。。。。。。。还是客户来那机器了,给客户装好了。一按开机直接亮机了。 差点没收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开始就插上内存,是不是就没有后面测的这么多信号了?楼主理论,实际操作都很强大,示波器什么牌子? ...

是呀,广达的板子就是有这些问题。上次修过一个机子 EC有一个检测CPU的引脚,检不到CPU就不上电,还是自备坏CPU坏内存来测机子吧。

网友:
楼主分析不错,修板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QL4这机器修到过 的确实不上内存要掉电

网友:
这么厉害 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B:
像楼主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对待维修都是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如果飞根线能好,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找它的源头。另外,楼主头像很像我以前一个同事,他广西的。

网友:
我们还需,像楼主靠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楼主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对待维修都是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如果飞根线能好,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找它 ...

说不定就是你同事了,哈哈

网友:
经常看见这家伙上精华

网友:
学习了,内存自检不过,掉电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才能与人品!确实我们修机器不能为了自己方便就失去了原则,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
广达 的确实      内存坏了 掉电    显卡 虚焊也掉电。。碰到过几例

网友:
专业的维修、判断故障准确,很好的学习典范。

网友:
好帖必顶。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HWPG信号误区做出来到cpurst#到AD线是否有过内存。时序把握很准。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做这行多久了

网友:
楼主就飞了2根线就好了,进水的机器有时候就是好修,上一家可以肯定不会修机器的,连皮条客也不愿意做啊,生意就这样飞了

网友:
楼主,你用的pdf看图软件,是哪中, 方便说吗?

网友:
楼主的贴子,我每次都会看,每帖都是经典啊,同样都是讯维学员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开始就插上内存,是不是就没有后面测的这么多信号了?楼主理论,实际操作都很强大,示波器什么牌子? ...

还记得那个CPU检测引脚的名称吗?

网友:
楼主最近发的都是精华啊!!!!膜拜啊!!!!很值得学习啊。。。

网友:
不错的说,LZ经验相当老道啊……

网友:
请问下楼主HWPG在掉电前瞬间用示波器ADS1102CA,的AUTO键能不能测试出来

网友:
这个5x的分析的不错,时序这东西的确很重要的 加上经验

网友:
进水加二修 ,楼主好牛

网友:
不插内存会掉电,厉害!

网友:
真的非常谢谢老板

网友:
修的不错啊。。强力学习。。波波上个高清图看看啊。。看不清。。

网友:
  小伙甚是厉害  小弟佩服佩服  理论实践焊工都甚是厉害

网友:
同样都是实地学员,显然你已经是高大上了啊。
一起上课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将来是个高手

网友:
我也觉得 修机子 就要更别人搞好点 。

网友:
精贴啊!唉,可惜今天的分发完了

网友:
好强大啊   真的是有理有据

网友:
楼主写的贴很好,虽然有的地方看不懂,但是学到不少

网友C:
楼主厉害,对广达的机子很熟悉,能把图纸上传一份么?最近接了两台这样的机子,都没有搞好,缺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对广达的机子很熟悉,能把图纸上传一份么?最近接了两台这样的机子,都没有搞好,缺图纸啊!

图纸论坛里面有,传上会被删掉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的水平非常棒,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进水机器故障有时候很难分析

网友:
楼主很敬业,我做不了像楼主这样的精神。

网友:
对我们来说 是教材啊

网友:
学长 果真厉害。请问学长 修这个 用了多久的时间

网友:
大神,,啊,,思路清晰,,,小白刹是羡慕

网友:
最近越来越懒了,说不定换了我一看到腐蚀严重的就放弃了。俗话说的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楼主的敬业奉献精神值得尊敬!!啥也不说了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