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P 独显坏,改核显方法。

楼主(2014-09-17):
一神舟A560P独显供电短路一时没有芯片,改核显方法。一,取掉独显芯片,不出+VGACORE电压,电流跑0.9掉电。二,出+VGACORE电压的方法:
1,将PU13显卡供电芯片的2,3脚8112RSN_1,8112RSP_1,两信号其实一个是+VGACORE电压,另一个是接地。(在这里估且叫它芯片检测脚位,独显芯片取掉后没有此信号,固不出+VGACORE)

2,PDF找到PR247,PR248此电阻原板没装,装上两个零欧电阻即+VGACORE电压就会出来了。
出+VGACORE电压就不会掉电了。核显OK,成功亮机。

神舟A560P(DATWHMB).pdf

网友:
独显的pg信号采用引起的掉电吧

网友:
学习了 收藏下次用的着

网友:
楼主好厉害 羡慕呀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A:
理解能力不太好,是不是就是就2步“
1      取掉显卡
2.    247 248各装个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能力不太好,是不是就是就2步“
1      取掉显卡
2.    247 248各装个0欧

嗯